[已解决] apm返航

楼主(2016-10-15):
請問我的apm為什麼一開返航就亂飛我輕靈了很多次這樣請問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自动返航要调的,一般都是先飞20米高,在返航的。

网友:
应该是在找家,GPS被干扰了。

网友:
罗盘没校准好吧

网友:
飞上家的上方再降落

网友:
应该是先飞到起飞点的上方吧

网友:
1.解锁前,GPS要定位,HDOP要达到一定的等级,否则机器会飞到上次解锁定位时候的位置

2.上面条件满足了,切返航,机器会飞到你指定的返航高度,然后再飞回来

3.飞到解锁位置的上空,会慢慢下降

4.降落到五米左右会悬停一会,然后根据你的设置,降落,或者继续悬停

网友:
乱飞?什么意思?如果失控高度低于返航高度,则升高到导航高度再执行返航,如果高于等于导航高度,也立即返航,不管是失控返航还是自主返航,都属于自动任务的一种,相当于自动飞回家的位置。如果是乱穿的话,有可能是罗盘被干扰,或者gps被干扰,或者根本罗盘就是坏的。如果是内罗盘,尝试改外罗盘试试。或者重新罗盘校准试试。如果有效请点赞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家的位置没记录好。所以飞到一个根本不是期望位置。

楼主:
罗盘被干扰,或者gps被干扰這樣的問題請問要怎麼解決

网友:
新手课堂,APMP2.52 一切定点模式,JJ就乱跑的检查及处理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373-1-1.html

定点必须过关。

网友:
说不清楚。。。。。

网友:
好像默认是5秒钟后 飞高15米然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