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控制模式切换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6-10-15):
遥控器:D10
飞控:NAZA-M LITE

请问控制模式切换应该如何设置?我已经把它接在了第五个通道上,是一个三段开关。只是它不能准确切换到【GPS】【失控保护】【姿态】那个位置中心。

网友:
那个条好像是可以拖动的吧    不行的话你就爱调你遥控器的行程

网友:
调遥控器舵量形成

网友:
泡泡老师教程有

网友:
啥遥控器 这个是要在遥控器上设置的  设置5通的行程

网友:
泡泡老师有教程,可以看看的呢

网友(2017-02-03):
看看泡泡老师视频

网友(2019-07-20):
同求,哪个视频啊,谢谢!!!

网友:
微调舵量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