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飞控

楼主(2016-10-15):
//请问大家的多旋翼都用的什么飞控?/?我准备换飞控,求推荐

网友A:
apm 挺好用的

网友B:
你现在用什么飞控?一般自己玩用就APm或是PIX吧,我店里都有的

网友:
apm.pix较多

网友:
我用naza 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挺好用的

哦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什么飞控?一般自己玩用就APm或是PIX吧,我店里都有的

想换一个好一些的,一定要可以正常返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换一个好一些的,一定要可以正常返航的

如果只是玩玩用apm吧,要是想一直玩下去pix一定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玩玩用apm吧,要是想一直玩下去pix一定要用的

还在考虑pix,但是不太会调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考虑pix,但是不太会调

有教程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到版主的店里买个APM练练手吧,我的450就是在论坛里大家帮忙飞起来的,别像我的买的那家淘宝店,卖东西热情得很,过后问点问题就没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