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D10如何设置计时

楼主(2016-10-15):
D10的控,想设置推油门自动计时或者是倒计时。论坛有个教程,但是不行。求教!

网友:
不懂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
把计时开关设置成油门就行了呀

网友:
没D10 打酱油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计时开关设置成油门就行了呀

没有油门选项D10如何设置计时 ppt 显示计时 作者:xhyko2008 8920 ,有教程说可以设置,但是没找到。

网友:
油门设置不了的,只能设置开关或璇扭,我的也是。不知刷成神控如何!

网友B:
可以啊,不过我的控不在手上,等周四才能从学校出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不过我的控不在手上,等周四才能从学校出狱

用的原版固件?我的没找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原版固件?我的没找到呢

对的,原版固件,就是在第一个菜单最底下定时里面可以选开关啊,刷的也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原版固件,就是在第一个菜单最底下定时里面可以选开关啊,刷的也能选

可以选开关,但是不能用油门。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选开关,但是不能用油门。

这样,我也记不太清楚在哪了,应该能的,或者我弄混了D10如何设置计时 ppt 显示计时 作者:不玩飞机的模友 9280 我一台刷SUV一台原厂经常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