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 EVO 无法进入configuration问题

楼主(2016-10-15):
F3 EVO 连接CF软件,接上USB并点击连接。
可以进入,并其他大部分都可以进入设置,但有configuration、motors、blackbox三个就直接死在那里。
不能进入其他任何东西。哪位大侠碰到同样的问题,请指教下。

楼主:
不知道下面的i2c error 2不知道是不是无法数据的原因。
而且这两个error又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找泡泡教程重新安装驱动,或者重新刷固件。。

网友B:
cleanflight问题?我8520空心杯连接后调参什么的一切正常。建议卸载后重新加载cleanfligh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eanflight问题?我8520空心杯连接后调参什么的一切正常。建议卸载后重新加载cleanflight试试 ...

电脑重装后重新加载过cleanflight,还是不行。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泡泡教程重新安装驱动,或者重新刷固件。。

驱动重新装过,还是不行。但同一个飞控在其他电脑上是可以。看不出什么差异。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脑重装后重新加载过cleanflight,还是不行。不是这个问题。

刚才重新装了Cleanflight-Configurator_v1.2.1版本不行,新装了cleanflight-configurator-1.2.3汉化版16-7-10版本后OK了。 F3 EVO 无法进入configuration问题 usbconfiguration,jpaconfiguration 作者:nordaga 9778
下面的i2c error 2还是有。看来之前进不到configuration的问题和i2c error没有关系。
最终结果来看,还是cleanflight-configurator版本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重装后重新加载过cleanflight,还是不行。不是这个问题。

有多余飞控不?替换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