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整装待发

楼主(2016-10-16):
就差电池了。
mini小胖
2814kv900
9*6kmp
银燕12g金属
天行者60a
ct210+三四叶,5.8g200mw转发
U22飞控
天9+切糕433(ppm)
飞小胖要注意什么?

网友:
请问U22飞控下面那块横板是自己做的吗?
我小胖套件里怎么没有?

网友:
飞小胖要注意起飞时候给足油门,手掷出去不能犹豫,否则一收油,迫降不好的话就把尾鳍搞坏,还要注意降落时候,一旦时速不是撞头就是,尾巴电机座断桨损坏,对起降场地要求较高。

网友:
听说小胖失速速度较大

网友:
漂亮.手抛起飞有什么窍门么

网友:
布线很好简洁

网友A:
就这么多线吗我飞机里面线多到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多线吗我飞机里面线多到吓人

用合适长度的舵机线,最好是长度自己做,这样可以很简洁,然后把线束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多线吗我飞机里面线多到吓人

你是不是买了架1680?

网友A:
我现在也飞小胖,是有架1680,不过因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升降舵角松了,起飞飞到二十米升降失效炸的就剩机翼了,现在准备改架猎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飞小胖,是有架1680,不过因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升降舵角松了,起飞飞到二十米升降失效炸的就剩机 ...

是咸鱼买的黑白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咸鱼买的黑白配吗

对的,难道是你的

网友B:
请问U22飞控下面那块横板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C:
U22 俯仰角上限,倾角上限都设置在25°以内   不开手动模式 小胖想失速都难。 尾鳍的木板 最好自己做个和泡沫连接处长一点的, 不然原装的那点连接,降两次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难道是你的

哈哈,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2 俯仰角上限,倾角上限都设置在25°以内   不开手动模式 小胖想失速都难。 尾鳍的木板 最好自己做个和泡 ...

好的,谢谢,回去把角度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U22飞控下面那块横板是自己做的吗?

自己加的

网友:
这机架可以FPV吗?

网友D:
注意空速,尤其平衡模式的时候,油门不要太低,否则拉升降很容易就螺旋,过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空速,尤其平衡模式的时候,油门不要太低,否则拉升降很容易就螺旋,过来人。。。 ...

没有空速机啊

网友E:
900kv,4s用9寸吗,多重?另外小胖子说明书和鸡翼贴纸的位置差20mm,我试飞用说明书的位置加油严重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0kv,4s用9寸吗,多重?另外小胖子说明书和鸡翼贴纸的位置差20mm,我试飞用说明书的位置加油严重抬头 ...

4s9寸,大概1400g左右,说明书是7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