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起飞后不停自动升高

楼主(2016-10-16):
求助APM飞控起飞后不停自动升高
遥控器在自稳模式(后面两个“简单 ”都勾选了),遥控器控制横滚 府仰都正常,起飞高度目测不超过2米都正常,在飞到差不多四五米就突然不停的自动垂直升高,都快看不见机机了,幸好紧急切了降落模式,才安全降落。
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请老司机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能说下为什么要选简单模式吗 ?

网友:
有可能是p值太大了,用定高模式看,发个参数截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震动太大了,另外确定模式正确

楼主:
能说下为什么要选简单模式吗 ?

好像是在哪里看到的  谁是  简单   打上对勾 就是不论机头在那个方向,摇杆打前就机机向前  摇杆打左机机就向左

网友:
电调校准了么

网友A:
电调校准了么

目测高度在2、3米以下飞行都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现象是不是气压计出问题了,顺便问下电池多大的?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现象是不是气压计出问题了,顺便问下电池多大的?

3S   5200mah

网友:
  这个 不懂   帮顶

网友:
没遇到过,可以打降落模式就不是失控自动返航,模式错了?打定高了?

网友:
气压计出问题了!

网友:
气压计的问题吗?

网友:
矫正一下油门看看。

网友:
我才做的600轴距也是这样,但是是在定高和留待才自动上升,自稳还是正常的,以前还是这个apm做的450就没有这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