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一定要用空速计吗?

楼主(2016-10-16):
请问:固定翼飞机用pix做飞控,一定要用空速计吗?空速计作用是什么,作用大吗?

网友:
手动飞就可有可无了,要自动巡航自动返航的话还是要的

网友:
作用还是大的,飞高了,顺风,容易失速

网友:
发图测试截图

网友A:
空速计就是测量飞机相对空气的速度  GPS测的是相对地面的速度  无风的情况下 地速等于空速  顺风 地速=空速+风速   逆风  地速=空速-风速   而飞机要获得升力  就要与空气有相对速度 也就是要有空速  所以空速计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飞场有用,远航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速计就是测量飞机相对空气的速度  GPS测的是相对地面的速度  无风的情况下 地速等于空速  顺风 地速=空速 ...

请问,在pixhawk里面校准空速计后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去对哪些参数进行调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pixhawk里面校准空速计后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去对哪些参数进行调整?谢谢 ...

没有用过空速计

网友:
还是很有必要的  高空风速大  顺风有可能会失速导致一定的危险

网友(2018-08-29):
引用 网友A:
空速计就是测量飞机相对空气的速度  GPS测的是相对地面的速度  无风的情况下 地速等于空速  顺风 地速=空速 ...

那如果不装GPS是不是就没有地速呢

网友:
个人觉得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