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按照教程 F3 EVO刷BF 一万年刷不过去~求助

楼主(2016-10-16):
研究了BF想刷,各种方法都在学,各种办法都在试无奈不行,找人远程协助也没解决,自己录制了全过程视频,已经详细问题描述。上传求帮助。

楼主:
视频在此

网友(2020-07-07):
我之前也刷不了。一个duf解决。

网友:
这个网站高手如云

网友(2020-03-06):
驱动问题难搞,不好弄

网友(2019-08-02):
无法识别

网友:
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咨询一下

网友(2018-11-27):
也是驱动不好装,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8-10-25):
泡泡老师必须顶

网友(2018-01-21):
好东西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A(2016-10-16):
额有没有试过换一块刷呢

网友B:
视频在那??没看到,白板一块。你安装BOOTLOAERT驱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在那??没看到,白板一块。你安装BOOTLOAERT驱动了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MjUxNTI1Ng==.html?from=y1.7-1.2
安装了 能显示D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有没有试过换一块刷呢

换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在那??没看到,白板一块。你安装BOOTLOAERT驱动了没?

驱动の安装方法用了4种,bf软件用了1.8中文 1.81英文。板子两块,无数方法。弄不成,还请泡泡帮忙下!

网友:
http://www.modouwo.com/APruduct/PCK_57_32_94520.html    CC3D飞控刷CleanFlight固件
这个可以强刷BIN的固件,看看能不能有用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主你的板子能刷固件了吗?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点评):
非常好,作者很棒

网友B:
看了视频,我想你的问题还是出在驱动上,因为电脑自动给你装了DFU驱动,而你没删掉,
给你三个方案:
1、请按以下帖子里的方法,把DFU驱动改为STM32 BOOTLOADER驱动就行了。
新手课常,BootLoadet 及 DFU 驱动的互换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79608-1-1.html
(出处: 模友之吧)

2、装了DFU驱动,你也可以用DFU软件刷,但是你要先把HEX文件转换为DUF文件。

3、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手动安装STM32 BOOTLOADER驱动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78785-1-1.html

教程中有驱动的下载。

网友(点评):
航模软件上很耗时间,有前辈的指点,减少歧途

网友D: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开始刷F3 EVO也是同样的问题,刷不上去,机器自己更新驱动速度太快,来不及更换,禁用自动更新又不起作用,真是折腾的死去活来,饭都吃不下。
最后找了一个大招。
用我下面的大招可以搞定,目前用这个驱动刷Naze32,F3,F3EVO,F1,F3EVO bushed,非常简单轻松。

STMicroelectronics DfuSe Demo 3.0.5
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programmers/stsw-stm32080.html

我的权限论坛上传附件好麻烦,看看能否在最后面的 Get software 下载到。

在意法半导体网站上面下载DfuSe 软件,装好以后有两个程序,第一个是用来转换文件格式,第二个是用来刷新的。

点击第一个转换文件的程序,选择第一个选项,用HEX,BIN文件来创建DFU文件。

选择S19 or HEX这个按钮,找到你之前下载的BF固件,应该是HEX格式的。
然后软件自动生成DFU文件。

再然后打开那个Dfu Demo程序,短路boot,进入F3 EVO 的 DFU模式,choose(选择)你刚刚转换好的文件,刷刷刷刷刷。
然后断电,拔掉boot上面的跳线帽/回形针/镊子,插上usb,你就看到亲爱的新版BF固件回来了。

网友E:
安装个360驱动,把飞控插到电脑 运行360驱动 驱动会自动检测到,安装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板子能刷固件了吗?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行~我都放弃了~~~~也许是电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个360驱动,把飞控插到电脑 运行360驱动 驱动会自动检测到,安装后就可以了 ...

不让自动 打驱动补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我想你的问题还是出在驱动上,因为电脑自动给你装了DFU驱动,而你没删掉,
给你三个方案:
1、请 ...

以前是电脑自动打~但是我已经删除了并且尝试您,论坛模友还有群里模友3个方法尝试都不行,进了DUF但是刷写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开始刷F3 EVO也是同样的问题,刷不上去,机器自己更新驱动速度太快,来 ...

我可以做到不让电脑自动更新,利用论坛的驱动装上了,就是DUF以后不行,不管是本地固件还是网上加载都不行,因为我是新疆的网络,我还用了VPN可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开始刷F3 EVO也是同样的问题,刷不上去,机器自己更新驱动速度太快,来 ...

你这个方法是让我删除所有固件以后还是只删除刷写模式的固件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方法是让我删除所有固件以后还是只删除刷写模式的固件呢

不需要删除固件,它直接会把芯片上的程序覆盖掉
要不这样,我重新开个帖子,写一下我的解决方案,你尝试着做一下看看行不行。
我试试能不能吧软件放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我都放弃了~~~~也许是电脑问题

我的和你一样情况,我用泡泡老师的另一个方法可以刷固件了

网友F:
2分20秒的时候远着boot开头的,你要短接再插电脑,才会有吧,方正我这块是这样弄的,电脑w10系统企业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删除固件,它直接会把芯片上的程序覆盖掉
要不这样,我重新开个帖子,写一下我的解决方案,你尝试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和你一样情况,我用泡泡老师的另一个方法可以刷固件了

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分20秒的时候远着boot开头的,你要短接再插电脑,才会有吧,方正我这块是这样弄的,电脑w10系统企业版

dfu  经过两次刷就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

用dfuse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开始刷F3 EVO也是同样的问题,刷不上去,机器自己更新驱动速度太快,来 ...

下载好了~但是第一步创建文件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我想你的问题还是出在驱动上,因为电脑自动给你装了DFU驱动,而你没删掉,
给你三个方案:
1、请 ...

[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BF和CF软件三种安装方法,及主控驱动的安装
这个方法我用了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我想你的问题还是出在驱动上,因为电脑自动给你装了DFU驱动,而你没删掉,
给你三个方案:
1、请 ...

按照教程 F3 EVO刷BF 一万年刷不过去~求助  作者:gaoshan219 2103 我现在短接以后 接电脑能听到 叮咚一声但是这里不显示 驱动~~想卸载都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开始刷F3 EVO也是同样的问题,刷不上去,机器自己更新驱动速度太快,来 ...

你的方法我可以理解为。板刷 按照教程 F3 EVO刷BF 一万年刷不过去~求助  作者:gaoshan219 224 按照教程 F3 EVO刷BF 一万年刷不过去~求助  作者:gaoshan219 4584 就是不用BF软件的刷,但是我一刷就无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开始刷F3 EVO也是同样的问题,刷不上去,机器自己更新驱动速度太快,来 ...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人~用的你方法刷好了~~~~感谢 感谢~~~~

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当然刷不进去了,也有可能是你的板子坏了。换一片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开始刷F3 EVO也是同样的问题,刷不上去,机器自己更新驱动速度太快,来 ...

我说的正是这种方法,不过没时间出教程。

网友(2017-11-18):
牛币充值不了,下不了驱动,晕死

网友:
泡泡老师正解,我来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是电脑自动打~但是我已经删除了并且尝试您,论坛模友还有群里模友3个方法尝试都不行,进了DUF但是刷 ...

下载飞鱼的地面站试试,我就是这样的,BF CF刷不进去,换飞鱼的却能刷进去。

网友:
目前正在研究有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