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笔记电池

楼主(2016-10-16):
镍氢电池
      安全, 放电倍率高
      镍镉电池 记忆效应明显
       有自漏电(自放电)
电压: 1.2v ( 空载 1.4v)

放电倍率:
充电倍率: 5-10C( 提倡1C)
内阻: 几毫欧
放电温度:  > 18度

锂电池
      电压高  "电量/克"大
      无自漏电
      可以根据电压,检测电量
      充电电压必须 < 4.25v,
      保存电压 3.6-3.9 ( 当 <2.5V 时, 必须先用小电流(<0.5C)充电)
      需要过充电, 过放保护 ( 千万不能短路)

电压: 3.7

放电倍率:  离子5-10C 聚合物 >20C
充电倍率:   离子 1C, 聚合物 2C
内阻: 几毫欧
放电温度:  > 20度 (36度最强)

磷酸铁锂电池
      耐过冲和过放
     高充电倍率
     缺点是电压低

电压: 3.2
放电倍率:  20C
充电倍率:   5C
内阻: 十几毫欧
放电温度:  > 20度 (36度最强)

电机的阻抗: 0.3欧
插头, 引线的阻抗: 40毫欧

锂电池的连接
先并再串, 并联的时候,先负极连接,两正极先连一个10欧以上的大功率电阻,等1分钟,电池电压平衡再直接连接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么热闹,这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么热闹,这就完了?

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

网友:
总结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