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充电器的

楼主(2016-10-16):
A6plus+平衡充,充电器显示充满4.2。用万用表测量只有4.13。这个充电器可以校准电压吗,应该怎么弄,望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先谢过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我用几个电池都试了,都一样,用b6充都能充到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C:
换个万用表测试看看 电池是提示充满后拔下来测试的吗?还是只是a6显示4.2你就拔下来了?如果电池不行了也会这样 其实就是充不满了 一般来说不能自己校准电压 要返厂才可以吧

网友D:
都是这样,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几个电池都试了,都一样,用b6充都能充到4.2

换充电器

网友:
差一点电压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这样,很正常

充满都只有4.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万用表测试看看 电池是提示充满后拔下来测试的吗?还是只是a6显示4.2你就拔下来了?如果电池不行了也会 ...

充到它自己停了以后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都只有4.13

磷酸铁锂不可能充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