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解锁不了

楼主(2016-10-16):
我在BF软件测试电机的转动可以转,并且调了油门行程。可是用遥控器不行,我设置了ARM模式可是解锁不了,BF的接收机里的参数值都有动。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油门最低行程不对吧 校准下遥控器的最低行程 油门最低值是怠速值 遥控油门的行程要低于怠速值才能解锁

网友:
输入set 看一下min_check 和max_check 估计不在你的rxrange范围内

网友:
举例 假设你电机初始转速为1030 那么请在CLI在 输入 set min_check = 1040 回车 在输入 SAVE 。同时油门最低点应该低于1000

网友:
把油门摇杆最低点设到900左右你BF里面的油门最低值是1115而你遥控设的是1113太接近了吧

网友:
行程调一下

网友:
油门舵量太高了吧

网友:
手机模友之吧APP,直播泡泡回放,10月15日,泡泡直播F3飞控解锁要点你怎么没来看?

网友:
我这个怎么没有直播?

网友:
在控上设置通道微调,前四个通道,最小值小于1000,最大值大于2000,中点1500,选aux解锁,再去模式里把解锁模式设置到某个开关上,OK

网友: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