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九

楼主(2016-10-16):
我的天地飞九调过手感之后,电位器出现偏差,软件中显示油门通道中职不再是0,多次校准都是偏差30多,现在其他秆也出现偏差,请问怎么处理电位器偏差问题

网友:
买好一点电位皿换上

网友:
摇杆校准一下

网友:
你把电位器弄移位了把?

网友:
我也拆过,但没你这问题啊

网友A:
是哪里显示偏差30的?以前在同样的软件中偏不偏?微调和辅助是否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里显示偏差30的?以前在同样的软件中偏不偏?微调和辅助是否归零?

Naza v2显示的没拆之前没有电位差

网友:
我的原装天九,ppm接收机,接上f3,所有的通道就显示偏大25,微调控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