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4108 kv400 绕成750kv怎么改线圈?

楼主(2016-10-17):
如题,我的4108  KV400老是堵转,想改一下KV值,能不能在不重新绕线的情况下改?

网友:
精华贴里面貌似有一个扰线圈的

网友A:
可以,寄给我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寄给我改

我问一下,是不是把原先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寄来寄去太麻烦,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一下,是不是把原先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寄来寄去太麻烦,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改

我一般会重新绕

网友:
堵转和KV有关吗?还不如出掉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重新绕

怎么收费?四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收费?四个

5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一个

那算了,买一个才75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算了,买一个才75

OK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算了,买一个才75

嗯,没办法75活动价

楼主:
今天把电调刷成BL,更改设置后测试没有堵转了。

网友B:
堵转应该首先试试改程序设定里面的进角……少数程序的默认值是不适合电机的…堵转一般是电调的问题,改电机绕线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转应该首先试试改程序设定里面的进角……少数程序的默认值是不适合电机的…堵转一般是电调的问题,改电机 ...

谢谢,已经解决了,我把好盈电调刷成BL,然后改了进角就可以了,好盈原固件只有高中两种进角,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