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板电脑能用来调式PIX飞控吗

楼主(2016-10-17):
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win系统嘛

网友:
同楼上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台电的有款WIN10的,见好多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电的有款WIN10的,见好多人用

那个型号?

网友B:
平板电脑没有问题的,只要支持OTG就可以了,地面站对系统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电脑没有问题的,只要支持OTG就可以了,地面站对系统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 ...

这个有usb接头

网友C:
可以,我用的x1 helix,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用的x1 helix,完美。

会不会卡

网友: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安装好就可以用的,对系统要求不是很高的,放心用吧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安卓平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卡

当然不会啦

网友:
我外场一直用win10平板调参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D:
驱动搞定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搞定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呵呵,台式机的这破系统都搞得我不要不要的,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