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柜掌眼此物!

楼主(2016-10-17):
偶然到一做监控工程的朋友店里,说起我正在玩4轴,朋友突然想起库房有套早年的无线图传,于是扔给我,吾狂笑中笑纳,但是回来一看,发现和大伙用的出入较大,只知道都是9V供电,实在是百思不得其姐,听闻论坛高人如云,遂手机拍照,还请海博之大柜解惑,大谢!
问题如下: 1.能否用于4轴上看风景?有使用价值吗?
                  2.这是个啥型号的东西?2.4G吗?
                  3.为了减重,装飞机不用输出AV线,摄像头后面的大尾巴(黑色那条)是否能宰掉,只留下供电线(9V话筒电池供电)
                  4.听朋友说这东西能300米图传,那么大点天线可能吗?接收机能不能换天线?摄像头天线怎么加长?
请各位看图
发射和接收,摄像头和发射是一体的。
摄像头和发射一体
地面接收机

网友:
没拍好,看不到重量,但是看起来比较大的样子应该比较重。另外图传除了发射机还要有接收机呀,和屏幕呀,不然怎么看图像呢?还有就是,他说的300米应该是地面距离,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遮挡,有遮挡的话到空中那就比较厉害了,无遮挡的话。。。就这体积来说楼主不如买个600mw的5.8G图传。最后这个天线看起来还蛮厉害,至少看起来比普通棒子天线厉害

网友A:
还是说摄像头和发射是集成到一起的?线可以直接剪,找到正极和地线供电就行了。

网友:
好大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摄像头和发射是集成到一起的?线可以直接剪,找到正极和地线供电就行了。

是的,摄像头和发射是集成在一起的,那大坨是地面的接收。

网友B:
折腾这个不如买个,二手几十块而已,你这个还不知道配什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这个不如买个,二手几十块而已,你这个还不知道配什么接收

这已经是一套了啊,发射和摄像头是一体的

网友:
发射就在摄像头后面!有点迷你

网友C:
1.能否用于4轴上看风景?有使用价值吗?
可以,有

2.这是个啥型号的东西?2.4G吗?
接收机看不到背面标签,不知道频率,不过监控大多用2.4G。如果确为2.4G,那么遥控器也是2.4G的,有可能会干扰遥控器。或者对遥控器进行改装为433MHZ转发,错开2.4G图传范围使用。否则该套设备没有实际使用意义。

3.为了减重,装飞机不用输出AV线,摄像头后面的大尾巴(黑色那条)是否能宰掉,只留下供电线(9V话筒电池供电)
摄像头后面的线全部砍掉,一个不留,砍掉前注意标示处各接口的用途。拆开摄像头,立面应该有降压模块将9V降到5V使用或者升压模块将9V升到12V使用,找到该模块后确定摄像头真正的工作电压后直接引线出来,用以避开9V供电这个相对于航模来说奇葩的电压。

4.听朋友说这东西能300米图传,那么大点天线可能吗?接收机能不能换天线?摄像头天线怎么加长?
300米看使用周边的电磁环境,好的环境3000米都行,坏的环境30米也可能。当然和天线也有一定关系,天线增益越大,效果越好。接收机可换2.4G的定向天线如普通棒子天线和平板天线,也可换全向天线如四叶草天线,当然天线必须是2.4G的。发射天线不是越长越好,这是有计算公式的。不能说天线短就距离近。

网友:
发射就在摄像头后面

网友D:
JMK的高频地面站,这是他们家网址http://jmkfilters.com/你这个设备好老了,这个设备有完整版和阉割版,高端玩意,你值得拥有,在俄罗斯玩航模的你问一问很出名,摄像头和发射不是原装配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JMK的高频地面站,这是他们家网址http://jmkfilters.com/你这个设备好老了,这个设备有完整版和阉割版,高 ...

大神,你太了不起了嘛,问题这网站看不懂啊,都是洋文,这玩意看保修贴纸是04年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看完整版和阉割版。能介绍详细点吗,先谢谢你,拜托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能否用于4轴上看风景?有使用价值吗?
可以,有

谢谢你哥们,听你这么说,我突然恶从胆边生,今晚就把它给解剖了。

网友:
这是1.2g设备,用12V电源加个2欧电阻就行,之前做监控时候有的是这东西,质量很差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太了不起了嘛,问题这网站看不懂啊,都是洋文,这玩意看保修贴纸是04年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看完整 ...

JMK是从bbs社区起家,那种很笨重的电脑式的地面站你该见过吧,一打开箱子遥控在箱子里,箱子盖上是好几块显示屏,他们家产这种地面站的发射器,你这东西太老。还有美国好多广播电台的信号系统里也有好多JMK的电子器件。这个我真不能替你解忧了,总之JMK的东西质量好还很贵。你这接收器配的应该也是一个差不多大的发射器,相信你朋友给你这套也是diy版本

网友:
这个一体的不错   发射部分留下供电线应该就行了

网友:
我的天,太大了吧

网友(2016-11-21):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这个是频率是0.9~1.1G的发射而且是没有锁频锁相电路的,距离远了,信号就弱,距离近了,信号就强你需要不停的调整着接收机上面的那个电位器,最好不要用在飞机上因为只要位置和距离有变化就需要调整接收机的接受频率。最可怕的是发射机,跟GPS是同频率的。装上去GPS丢星的  思密达!

网友:
不需要9v供电5v就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