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玩FPV的,求前辈指导啊

楼主(2016-10-17):
就是我不知道图传和相机怎么连接啊,我买的是一整套,有图,但是店家没发教程。问题是:相机和图传模块具体如何连接,论坛里以前有的请发一下连接,我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供电,视频信号线,地线连接

网友:
电源,地线,视频信号,音频信号,四跟线接上,

网友:
首先要清楚摄像头供电电压,是12V还是5V,再确定图传有没有电源输出,输出电压是多少伏。匹配的话就把摄像头直接接入图传就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了,已经解决问题,如果有哪位新手也不知道如何连接,也可以私信我,我已经会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