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首飞

楼主(2016-10-17):
不得不佩服小胖的载重,之前没飞过v尾的还有点担心,没敢上录制摄像头怕炸坏,2200克的起飞重量,飞行超稳,速度一下子就飙到100.机翼一点都不抖,舵面一点都没微调直接可以切飞控,就是降落时自己犯傻开自稳降落,切手动应该一点事都没有,有的时候还得相信自己,结果把起落给搞坏了 ,图传装机肚子上差点也搞坏

网友A:
天线用那么多真的好吗

网友:
卧槽。。。图传这样接天线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
这样接天线有用?

网友:
显示屏真的接了好多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用那么多真的好吗

这个显示是我朋友的,貌似比我的接收强度好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显示是我朋友的,貌似比我的接收强度好很多

我是一个平板,加一个棒子

网友B:
基本进来都是说天线的  握草  还狡辩 小胖肚子下面的天线你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进来都是说天线的  握草  还狡辩 小胖肚子下面的天线你怎么说

只能说没钱买aat

网友:
牛,第一次看这样弄天线的

网友C:
天线真心有问题啊  这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真心有问题啊  这不科学。。。

比一根效果好很多

网友D:
接受用三通应该没问题,但是发射简单的用三通会造成天线不匹配,功率发的容易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受用三通应该没问题,但是发射简单的用三通会造成天线不匹配,功率发的容易烧掉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天线这样接效果如何

楼主:
效果还可以

网友E(2016-11-23):
请问楼主不加电池飞机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不加电池飞机多重?

不加电池没秤过

网友:
看着不错,顶一个

网友F:
加个三通接头能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三通接头能用?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

那我也搞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