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行模式

楼主(2016-10-17):
怎么把apm的定点飞行范围扩大些?

网友A:
大家都想让定点不动楼主想让定点范围大些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想让定点不动楼主想让定点范围大些是几个意思?

想让定点不动那就用定高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想让定点不动楼主想让定点范围大些是几个意思?

现在这个定点模式范围只有二三米范围,想扩大十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让定点不动那就用定高模式啊。

定高模式只定高,不定点的,有风什么的或者没调好还是会飘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模式只定高,不定点的,有风什么的或者没调好还是会飘走

不是有摇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定点模式范围只有二三米范围,想扩大十陪

只有二三十米范围什么意思?定点模式飞几km都没问题,只要没开地理围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摇控吗?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了,那还不如飞手动算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了,那还不如飞手动算了,哈哈哈

你用手机飞鱼地面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手机飞鱼地面站吗?

不用,现在有个APM都扔固定翼上的,多轴除了穿越就是两架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现在有个APM都扔固定翼上的,多轴除了穿越就是两架精灵

你穿越什么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穿越什么配置?

CC3D 2204 2300KV kingkong机架 5045 200mw图传 2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 2204 2300KV kingkong机架 5045 200mw图传 20A电调

想买套数传,买哪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