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问题,APM和PIXHAWK

楼主(2016-10-17):
如题,APM和PIXHAWK到底差了多少,相差很大嘛?是哪里的差距啊?

网友A:
apm8位处理器,pix32位。pix还可以用px4固件,双罗盘,双GPS冗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8位处理器,pix32位。pix还可以用px4固件,双罗盘,双GPS冗余等等

就是对于运算处理上更加快速吧?可实现的内容更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对于运算处理上更加快速吧?可实现的内容更多

总结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到位

噢噢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8位处理器,pix32位。pix还可以用px4固件,双罗盘,双GPS冗余等等

总结到位。

网友B:
Pixhawk飞控,他的前世就是大名鼎鼎的APM,由于APM的处理器已经接近满负荷,没有办法满足更复杂的运算处理,所以硬件厂商采用了目前最新标准的32位ARM处理器,第一代产品是PX4系列,他分为飞控处理器PX4FMU和输入输出接口板PX4IO。PX4系列可以单独使用PX4FMU(但是接线很复杂),也可以配合输入输出接口板PX4IO来使用,但是因为没有统一的外壳,不好固定,再加上使用复杂,所以基本上属于一代实验版本。通过PX4系列的经验,厂商终于简化了结构,把PX4FMU和PX4IO整合到一块板子上,并加上了骨头形状的外壳,优化了硬件和走线,也就是这款第二代产品Pixhawk。

网友C:
一句话,两者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入门用的,一个是进阶用的,一个便宜,一个相对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wk飞控,他的前世就是大名鼎鼎的APM,由于APM的处理器已经接近满负荷,没有办法满足更复杂的运算处理 ...

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
一个pix相当于两个apm同时工作,严格来说甚至更优于两个apm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两者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入门用的,一个是进阶用的,一个便宜,一个相对贵一点。 ...

那入门也可以上pix吧,为啥还要买apm呢啊

网友:
看来还是要用pix

网友D:
买pix淘汰得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pix淘汰得慢些

精辟

网友:
PIX硬件更好

网友:
apm8位处理器,pix32位

网友E:
pix总体性能要超过apm几十倍,调试好了比商品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x总体性能要超过apm几十倍,调试好了比商品控好

噢噢噢,谢谢,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到位

问下那2.4.8的和2.4.6的有什么区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x总体性能要超过apm几十倍,调试好了比商品控好

问下,各个厂商的pix差在哪呀,还有那个2.4.8和2.4.6差哪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下,各个厂商的pix差在哪呀,还有那个2.4.8和2.4.6差哪呀

主要是用料,就像是铜线和铝线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用料,就像是铜线和铝线的区别

噢噢噢,明白了,哪家的稍微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用料,就像是铜线和铝线的区别

那其实2.4..8版本的和2.4.6版本的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那2.4.8的和2.4.6的有什么区别嘛?

这种版本号我不怎么看。一般就看厂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噢噢噢,明白了,哪家的稍微好一些呢?

雷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实2.4..8版本的和2.4.6版本的没什么区别吧?

固件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讯

噢噢噢,非常感谢,懂了,

网友:
还好没用PIX,呵呵,高阶人士用的啊

网友:
查的不少。。。。

网友(2019-11-19):
原来如此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