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S电池不平衡

楼主(2016-10-17):
有一块格式6S10000毫安电池,发现其中有一片电压比其它5片少0.4V,那我可以把其它5片充到4.2V后 继续充么,把这片也充到4.2?
第二个问题,B6充电器,开始得时候充的很快,后来充电电流就在0.2A那徘徊,偶尔还会变成0,充的很慢,正常么?

网友:
电池平衡性不好的话充电速度会很慢 我的10000也是这样 其他的几片都充满了 就一片不行 要平衡很久才行 干脆我就不等它充满  当然 我这个电池是当电包使用 不到4.2也无所谓  建议你换个好点的充电器 B6充这大容量的6S电池实在力不从心啊

网友A:
b6的平衡原理是,如果有不平衡的,所有电芯放电再充。所以平衡性不好的电池用b6充的话对寿命影响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的平衡原理是,如果有不平衡的,所有电芯放电再充。所以平衡性不好的电池用b6充的话对寿命影响非常大

那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修复

网友:
到后面电流减小 是因为进入了平衡模式  而B6的平衡电流比较小

网友B:
用的啥充电器呀?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
有一块这么大

楼主:
那这个电池,是不是基本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池,是不是基本就废了

可以用万用表找出那块低电压的然后从用充电器当1S充电(线插在平衡头上)吧那块低电压的电芯充到和其他电芯的电压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换个充电器吧

网友:
b6的策略就是这样,建议你换别的,最起码弄个608

网友:
这个充电器对不起这个电池呀  光是一个电池都够好几个充电器了  换吧 这个钱省不得

楼主:
平衡头用两根线单独接?那样的话,其它电池不进电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衡头用两根线单独接?那样的话,其它电池不进电么

我好像看过一个视频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头用两根线单独接?那样的话,其它电池不进电么

王子模型世界;锂电池 电压过低 过放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看过一个视频我找找看

谢谢,太感谢了

网友D:
平衡充是这样的,电压偏低电芯会慢慢充进去,不过电压如果相差太大难平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是这样的,电压偏低电芯会慢慢充进去,不过电压如果相差太大难平衡到位 ...

嗯,准备单独充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充电器呀?怎么差这么多

B6,电池有问题,准备单独充

网友:
b6充6s你几次就把电池充坏了  换个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