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放电倍数的疑问

楼主(2016-10-17):
电池放电电流是容量*放电倍数,例如5200mah,20c的电池,最大电流是104安。已经超过一般电调的最大电流,所以大容量电池没必要大c值。不知这样说法对否?

网友A:
放电性能和容量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网友:
是的没错  你去看1w以上的电池放电倍率都不高  反而飞穿越的小电池有70  80c甚至100c

网友:
大C数,充电也快

网友:
放点能力只要满足要求并有一定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
c越大,瞬间电流越大,越暴力,。但是总电量不变,放电时间就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性能和容量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不要随便下结论误导人,谁说电池容量和放电性能没关系?你拿个2200mah 20C 去和一个22000mAh15C的看看哪个能承受的放电电流大?

网友: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大容量电池往往少用于航模(重量比较大),一般航模都是追求重量和容量搭配,C数越高越爆

网友:
c越大,瞬间电流越大,越暴力,

网友:
电池容量一定的情况下     实际相同的放电电流情况下  C数大的电池压降小  也就显得暴力了

网友:
低c数的电池暴力飞行时候,压降很快,而且电流大的时候发热量大,所以暴力飞行还是要用大C数电池,内阻小,发热量低,压降小。

网友:
要暴力,就大c数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相同的放电电流下,高容量小C数够用时,还有没有必要上同等容量的大C数电池。
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一方面,C数越大,内阻越小,成本就越高。另一方面,高C数的电池寿命往往低于小C数的电池,这个是我的感觉,没有科学依据哈,我小C数的电池放几年还能用。还有高C数的电池体积和重量也大,也就是说同等负载条件下,它会更费电。所以我认为够用就好,只要留出一定的余量,没必要追求大放电率。
当然,你的放电不要超出低C数电池的规定,不然会发热,还有充电高C数能用更大的电流冲,节省时间,这就看你需要了。

网友:
多少c和最大放电电流是电池的放电能力,必须要大于电调的数值;电调的工作电流,必须大于电气设备的总电流。否则,就等着更换电池吧!
此外,C值太小,充电很慢。如果一块电池充48个小时,你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