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BLHeliSuite显示从电调不与主同步?何解?

楼主(2016-10-17):
电调BLHeliSuite显示从电调不与主同步?何解?

楼主:
除了看看和路过能不能给点建设性的建议?

网友A:
不是不同步的意思,而是说有设置项与第一个电调不一样。。

网友:
自己检查一下更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同步的意思,而是说有设置项与第一个电调不一样。。

这正是我奇怪的地方,新四合一电调默认设置怎么会有参数不同?是需要必须相同?还是这是故意默认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正是我奇怪的地方,新四合一电调默认设置怎么会有参数不同?是需要必须相同?还是这是故意默认不同的? ...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检查一下设置,看看是否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网友B:
电调,调参用什么可以替代,一定要用专用调参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调参用什么可以替代,一定要用专用调参卡吗?

这是BL固件电调,用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BL固件电调,用软件

还是要调参卡,这个硬件撒,我没有调参卡,有没有别的硬件能够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调参卡,这个硬件撒,我没有调参卡,有没有别的硬件能够代替?

BL固件,用cf飞控只需要用飞控的usb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BL固件,用cf飞控只需要用飞控的usb就可以

我买的小蜜蜂20安电调,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小蜜蜂20安电调,怎么刷

你是用的f3飞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f3飞控嘛?

不是cc3d

网友(2019-12-13):
昨天晚上下载失败,今天早上下载成功。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