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萤相机的远程控制模块usb插头内会烧起来?

楼主(2016-10-17):
接连二个模块烧坏了。原因是,模块一头二根线分别接遥控通道和图传输出及12v电输入,而模块的usb插头没接入相机,在飞机通电图传供电后,模块会发热,推动油门,这模块上usb插头里面会烧起来有火。不知是什么原因?把模块接图传线拔掉后检查,飞机一切正常,其他地方没有短路,接头里面不可能损坏而短路。不知有模友碰到吗?

网友:
usb插头没插会烧起来?这个比较奇怪 确定usb接口里没掉东西进去短路吗?

楼主:
确定usb插头内没掉进东西或有损坏,一个烧坏后怀疑过usb插头使用不当损坏,而第二个模块又发生了同样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12v电的问题吧  应该是5v供吧  我是这么想的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以前给狗接12v的电 冒烟了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5V吗

网友:
相机是5v供电

网友:
usb头里有个识别用的电阻 估计烧了吧  其它原因就不晓得嘞

楼主:
按说明书应该是2s-6s供电,当远程模块分别与遥控通道,图传视频输出及12v电连接,并且模块上usb插头插入相机时,飞机上天遥控录象正常使用。只有当模块上usb插头未插入相机,模块才会烧掉。

网友:
没有研究过

网友:
接线奇怪,两根线接图传输出和12v输入。 有照片吗? 应该接遥控器的pwm和地线,接12v供电和地线和视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