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电池,怎么分容

楼主(2016-10-18):
最近买了几片电芯想自组几块电池,但不知怎样分客,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啥叫分容

网友:
自己组的 让内阻相近算了 没有分容设备太麻烦

网友:
正常都是卖家帮分好的 自己搞就测下内阻

网友:
难,直接焊吧

网友:
自组电池真心不行啊,我组的,好几个坏了一个电芯又拆了

网友:
差一点也没太大关系

网友:
一般电池配对才组合,容量相差5-10mAh,电压相差0.01V,内阻相当。分容的话自己有简单的测试仪就可以了,充到4.2V,搁置10min,再直接1C放电。不过不太建议自购电芯,因为市面上太多残次品充斥着A品,买到隐患电芯是很危险的

网友:
这贴里居然没看到脉动帝

网友:
很简单,买分好的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