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穿越电调和传统电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18):
穿越机已经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各个厂商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穿越电调。穿越电调相比传统的电调,体积重量都轻了很多,但是电流参数基本差不多,所以想问问各位老鸟,两者区别在哪?穿越电调能否用在大型机架上呢?

网友:
主要是用的固件不同。穿越电调为了响应更快,使用blheli固件,但效率不如Simonk固件【当然这个可以自己刷】。还有参数接近的东西,做得小的比较贵。

网友:
大型机架偏电调定速多些

网友:
响应速度

网友A:
穿越机电调的刹车能力比较强 能快速降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电调的刹车能力比较强 能快速降高度

穿越机的都是转速高的电机,大型机架电机转速比较低吧,不知道穿越电调带负载能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的都是转速高的电机,大型机架电机转速比较低吧,不知道穿越电调带负载能力怎么样

主要还是看电机吧?穿越机是偏向灵活 航拍机是负载能力强

网友:
响应速度更快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