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被无良商家骗了?

楼主(2016-10-18):
心血来潮想组装架穿越机,高高兴兴的在某大型淘宝店买了许多零件,其中包括四个乐天迷你30安的电调,BL版,装好飞机,准备给飞机调参,连上电脑,想先换下电机的旋转方向,结果刚一连上电脑一看!尼玛!大写的懵逼!怎么是20安的电调?我买的明明是30安的!果断看看订单。是30安啊。包装上也写着30安,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不是贴牌的假货?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软件信息错误?还是我被无良商家骗了?

网友:
假的话投诉他

网友:
实际是没问题的。同款电调路过。20a、30a固件相同,硬件不同。电调根本没有检测电流的元件,固件自然不会因为电流大小而需要分俩个版本,直接通用即可,所以无需担心正常用。

网友:
在没弄清楚前屎盆子别往人家身上扣

网友:
没问题的大哥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正常没问题的 不是有防伪吗?可以查

网友:
这个可以放心  他用的固件是和30A一样的  就是MOS管不一样而已也就是驱动电路都一样,你可以拆开电调看看MOS管型号  再百度他的资料就知道了一  就是6个一个的元件  两个为一组  一共3组  如果电调要电流大的话 只需要扩加MOS管 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有点区别 固件应该一样

网友:
正常  mos管够电流就行

网友:
都是这样的,30A用软件检测,就是20A。不要怕,所有的都这样

网友:
正常情况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