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固件飞三轴,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18):
用CF固件飞三轴,设置好飞行器类型之后,插电发现舵机输出不对。请问有没有了解CF固件飞三轴如何设置的朋友。请指点指点

网友A:
三轴咋还有舵机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咋还有舵机的事儿

三轴转向是由尾部舵机控制

网友:
学习学习,今天才知道3轴是怎么转向的

网友:
OP固件飞三轴很稳呀 为什么要用CF的  而且OP的固件 设置非常简单  你那是舵机反相了 把舵机以软件里改为反向 就行了 还有就是要注意设置舵机的最大行程,不宜太大  中位要桨处于水平位置 不能过于倾斜 CF的没有试过 如果是OP的固件 可以来问我

网友:
赞楼主厉害,还没玩到三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