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摔坏了主控什么办

楼主(2016-10-18):
大家好,我的是F3飞控板飞机摔坏了主控(STM32F303CCT6)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就抄写不了固件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教程可以直接烧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教程可以直接烧写吧

试了好久都不行,我用SWD下载.hex文件也不行。

网友:
boot也不行?

楼主:
试了,也一样不行。

网友:
哈哈哈,买买买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B:
没有虚焊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虚焊什么的吧?

没有,焊接没有问题,应该书刷固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焊接没有问题,应该书刷固件的问题

向你这种爱折腾,勤动脑,善动手的模友学习,刷固件这种我没操作做因此无法解释,从保守角度出发建议更换飞控,有问题的飞控可作为实验件慢慢研究

网友:
找卖家问问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那说明除了主控芯片还有其他故障原件呗

网友:
主要看手艺了。手艺好,自己修。否则,拿银子说话。

网友:
烧写 bootloader了没

网友:
直接上编程器

网友:
对于我这种坏了芯片只会换飞控的人。。只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