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里的飞行模式

楼主(2016-10-18):
这些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不懂哈哈

网友A:
字面意思就能理解的就不说了,自动是航点飞行,地图上规划航线然后自动飞,留待跟定点效果差不多,绕圈就是兴趣点环绕,刷锅,特技应该是手动之类的吧。。。或者高机动模式,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就能理解的就不说了,自动是航点飞行,地图上规划航线然后自动飞,留待跟定点效果差不多,绕圈就是 ...

兴趣点环绕要在地图上规划航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意思就能理解的就不说了,自动是航点飞行,地图上规划航线然后自动飞,留待跟定点效果差不多,绕圈就是 ...

自稳和引导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兴趣点环绕要在地图上规划航线吗?

兴趣点环绕要设置兴趣点和环绕半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稳和引导又是什么意思?

自稳就是最普通的增稳模式,让飞机保持平衡,不定高不定点,引导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跟随,地面站有GPS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就是最普通的增稳模式,让飞机保持平衡,不定高不定点,引导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跟随,地面站有GPS才行

引导是不是打开手机GPS和飞控的GPS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挺深奥的

网友B:
用什么模块和手机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模块和手机连接?

数传模块

网友:
网上找到的说明,对号入座吧:
1、稳定模式(Stabilize) :稳定模式是使用得最多的飞行模式,也是最基本的飞行模式,起飞和降落都应该使用此模式。 此模式下,飞控会让飞行器保持稳定,是初学者进行一般飞行的首选,也是FPV第一视角飞行的最佳模式。 一定要确保遥控器上的开关能很方便无误地拨到该模式,这对抢救紧急情况十分重要!
2、定高模式(ALT_HOLD ):初次试飞之后就可以尝试定高模式,此模式不需要GPS支持,APM会根据气压传感器的数据保持当前高度。 定高时如果不会定点,因此飞行器依然会漂移。可以遥控来移动或保持位置。 定高时就是APM控制油门来保持高度。但仍然可以用遥控油门来调整高度,不可以用来降落,因为油门不会降到0。 稳定模式和定高模式之间切换时,要让遥控发射机的油门在同一位置,避免因模式切换、油门控制方式发生变化造成飞行器突然上升或者下降。
3、悬停模式(Loiter): 悬停模式就是GPS定点模式。应该在起飞前先让GPS定点,避免在空中突然定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跟定高模式基本相同。
4、简单模式(Simple Mode ):又称无头模式,设置过APM飞行模式的朋友都会注意到,软件界面的各个模式旁边,都有个“Simple Mode”简单模式的勾选框。勾了这个框之后的模式,飞行中会更加简单: 不用再管飞行器机头的朝向,可以将飞行器看成一个点,如果升降舵给出俯冲指令,飞行器就会飞得远离操作者;反之如果给出拉杆指令,飞行器会飞回操作者;给出向左滚转的指令,飞行器会向左飞,反之亦然。。。注意,这些前后左右的飞行,是不管当时的机头指向的!
5、返航模式(RTL): 返航模式需要GPS定位。GPS在每次ARM前的定位点,就是当前的“家”的位置;GPS如果在起飞前没有定位,在空中首次定位的那个点,就会成为“家”。 进入返航模式后,飞行器会升高到15米,或者如果已经高于15米,就保持当前高度,然后飞回“家”。 还可以设置高级参数选择到“家”后是否自主降落,和悬停多少秒之后自动降落。
6、绕圈模式(Circle ):当切入绕圈模式时,飞行器会以当前位置为圆心绕圈飞行。而且此时机头会不受遥控器方向舵的控制,始终指向圆心。 如果遥控器给出横滚和俯仰方向上的指令,将会移动圆心。 与定高模式相同,可以通过油门来调整飞行器高度,但是不能降落。 圆的半径可以通过高级参数设置调整。
7、指导模式(Guided ):此模式需要地面站软件和飞行器之间通信。连接后,在任务规划器Mission Planner软件地图界面上,在地图上任意位置点鼠标右键,选弹出菜单中的“Fly to here”(飞到这里),软件会让你输入个高度,然后飞行器会飞到指定位置和高度并保持悬停。
8、跟随模式(FollowMe ):跟随模式基本原理是:操作者手中的笔记本电脑带有GPS,此GPS会将位置信息通过地面站和数传电台随时发给飞行器,飞行器实际执行的是“飞到这里”的指令。其结果就是飞行器跟随操作者移动。 此模式需要额外的设备。
9、自动模式(Auto): 此模式下飞行器会自动执行地面站Mission Planner设定好的任务,例如起飞、按顺序飞向多个航点、旋转、拍照等。

网友(2016-12-23):
技术流 必须支持

网友(2017-09-27):
留待就是飞行器悬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