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acingF3EVO飞控接PWM类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6-10-18):
最近想入手室内穿越机,看中了F3EVO飞控,但是我的接收机都是PWM的能接这飞控吗?要怎样接?谢谢,最好有图

网友A:
最主要的是,它只有三根线,三根线,三根线,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A:
ppm也很不错啊,我天地飞就用了个ppm接收机,确实很小,看评论不比原厂接收机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决定还是先不玩了,还是玩回我的210和260.

泡泡的教学贴,穿越门: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85&highlight=F3
《升级华科尔DEVO7E为支持DSM2/DSM-X的多制式遥控器》,编者:Marshal 穿越门: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750&highlight=ds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决定还是先不玩了,还是玩回我的210和260.

不用谢,帮不上忙。我也是2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没天地飞的,我只有FS和华的控,那没法子了,只能玩回210了

华科尔的支持dsm,有dsm的接收也可以,相关连接图泡泡也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刷空心杯飞控,难道不支持PWM?

据了解,不借助转换器和换控的前提下是不支持pwm的。不过之前在本论坛有个帖子是兼容天地飞控的pmm接收,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m也很不错啊,我天地飞就用了个ppm接收机,确实很小,看评论不比原厂接收机差

用的哪个ppm,给个链接?

网友:
淘宝上搜天地飞 ppm接收机

网友B:
pwm的接线比sbus接线还多,线多容易杂乱,对于室内穿越来说,重量要求更轻,因此不建议用pwm连接飞控,确实不想换控就再加个pwm转sbus的转换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转sbus的转换器也有重量呀,当然,我自信焊接技术还行的。

EVO非有刷的F3的话,采取焊接方式要拆接收除针,飞控也要拆2个IO接口,然后按照泡泡的教程焊接便可。图片放在电脑上回头再传你。

网友C:
能接  直接去看泡泡教程f3pwm安装教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的接线比sbus接线还多,线多容易杂乱,对于室内穿越来说,重量要求更轻,因此不建议用pwm连接飞控,确实 ...

pwm转sbus的转换器也有重量呀,当然,我自信焊接技术还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接  直接去看泡泡教程f3pwm安装教程就行了

谢谢,我就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原来真的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接  直接去看泡泡教程f3pwm安装教程就行了

找不到呀,能不能发个链接

网友:
不支持pwm,买个sbus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它只有三根线,三根线,三根线,重要的事说三遍。

总比买过一个接收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O非有刷的F3的话,采取焊接方式要拆接收除针,飞控也要拆2个IO接口,然后按照泡泡的教程焊接便可。图片 ...

是有刷空心杯飞控,难道不支持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了解,不借助转换器和换控的前提下是不支持pwm的。不过之前在本论坛有个帖子是兼容天地飞控的pmm接收, ...

谢谢,我没天地飞的,我只有FS和华的控,那没法子了,只能玩回2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的支持dsm,有dsm的接收也可以,相关连接图泡泡也有教程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我决定还是先不玩了,还是玩回我的210和260.

网友:
貌似有一个转换器,用那个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的教学贴,穿越门: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785&highlight=F3
《升级华 ...

这个是带PPM输出的接收机,TB上45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带PPM输出的接收机,TB上45一个

因之前控不支持ppm和s.bus,只能换控。若此接收早出点时间估计另有打算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它只有三根线,三根线,三根线,重要的事说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