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调试罗盘的时候,就不亮了,这是烧了吗??

楼主(2016-10-18):
就插了根usb连电脑和一个接收机,就这样烧了??????

楼主:
把这东西拆了螺丝,按上就特么的能用了??这什么鬼

网友:
我的APM 也就这鸟样,时不时莫名其妙,上星期专门开车去练手,特么就是解不了锁,回到家一切正常,到楼下飞一下也正常。我买的是那种129块的。

网友:
应该是3.3V稳压IC烧掉了  先用万用表量下那USB座旁边的一个保险管 看看压降有多少那个也会有问题 ,如果正常再量下那个5脚的芯片,那个好像叫MIC5219淘一个回来自己换上就行了

网友:
不清楚,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