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能不能用数传连接CF?

楼主(2016-10-18):
组了个1S的8520空心杯小四轴,用F3 EVO有刷飞控,天地飞ppm接收机。
本来挺好的,安装谷歌浏览器,VPN翻墙安装BF和CF,然后安装飞控驱动,插上飞控的USB,识别出串口,进入CF测试接收,设置参数和模式,一切正常,只是下来一加电,电机就狂转,遥控无效。
于是查论坛,设参数,搞到半夜终于弄明白了,通道值范围应当在遥控里微调成最小值小于1000,最大值大于2000,中点值1500,这下OK了,原来模式设置时解锁开关扳动时,解锁不亮,现在也亮了。
开心,加电试飞,成功,只是飞行时间太短,想起商家有说在参数设置上把油门最大值改到2000,能有效延长飞行时间,想想默认1850,有道理啊。
于是拿回来再次插上USB,奇怪,串口没有了,再插,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重启微机,还是这样,进不去了,又查论坛,搜网页,看各种办法,换USB线,重装驱动,重装系统,换操作系统,换微机,各种办法试了个遍,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看来是接口损坏了,必须换飞控了。
有网友说用ttl串口转usb的调试板,接到飞控的接口上,可以绕过飞控的usb,能够接入CF,这个……真没有啊,突然想起我还有调试pix用的数传,也是接到飞控的接口,那这个数传能用在f3飞控上吗?

网友:
初步判断飞控板的问题,机子没炸过?

楼主:
收油过大摔地上过,没有其他撞击,桨都没坏

楼主:
现在是能飞,就是不能接微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油过大摔地上过,没有其他撞击,桨都没坏

有没有摔坏的可能,所谓的坏指的是隐形损坏。我记得有个帖子说无刷F3飞控的穿越因小炸出现同样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摔坏的可能,所谓的坏指的是隐形损坏。我记得有个帖子说无刷F3飞控的穿越因小炸出现同样症状。

有可能,基本断定是飞控损坏了。

网友:
不清楚,帮你顶

网友B:
一体板还是单独的飞控板  最好发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板还是单独的飞控板  最好发个照片

SP RACING F3_EVO_Brush 有刷飞控,带一体的。

网友:
不是一体的 理论上一般摔不坏

网友:
这么和你说吧 因为f3取消了串口芯片而改用mcu的内置串口。所以像你这样只会有两种情况,万用表检查USB到芯片的针脚是否断裂或虚焊,如果没有那就是f3芯片坏了,直接换一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