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求助

楼主(2016-10-19):
刷机。设置都没什么问题。装机以后发现。2 和3 通道没有信号输出。求教。。什么情况

网友:
电调逐一校准

楼主:
不是
固定翼固件下
舵机也是没反应呢

网友A:
重启。或者从新刷机,换COM口或者换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或者从新刷机,换COM口或者换电脑。试试

大哥。不是不能刷机。而是刷好了没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不是不能刷机。而是刷好了没输出信号。

那你的板子估计要仍了,

网友:
单独试接收机有不输出?

网友B:
初始化呢,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呢,试了没有

初始化没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连接线

网友B:
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有

没有呢,估计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不清楚,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