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433数传电台传输求知

楼主(2016-10-19):
通过433数传电台能传输PWM信号吗?

网友A:
你是想怎么传输

网友B:
那得通过单片机

网友:
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怎么传输

我要把pwm信号通过433数传电台发射端传到接收端,接收端输出也要pwm信号,不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得通过单片机

要实现什么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
我也想过这样  把pwm转成433发射到山顶中继台  这样控距就非常远了  希望有大神能够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把pwm信号通过433数传电台发射端传到接收端,接收端输出也要pwm信号,不知可以吗?

那是不可能的目前,而且传输pwm都是遥控器的事,数传只是传输一些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实现什么功能的单片机?

有adc的就行

网友:
数传是按协议传输数字数据的,pwm严格来说算模拟信号,要想传输,先得把pwm采样成数字信号,然后按数传协议发送,接收端还要再把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得不偿失。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不搭界。

网友(2017-12-04):
好想法,但愿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