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感谢版主的无私奉献,帮助我学习了单片机和模型知识。

楼主(2016-10-19):
多年以前我就向往自制遥控器和模型飞机,所以努力学习了一些电子知识,但是模型方面一直没有入门。
一年前看到萝丽的教程,非常详细,经过认真学习,自制了简单的一代遥控器,并且自制了简易的模型飞机。
我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学习单片机技术,改进一代遥控器,增加实用功能,并且帮助初学者更快入门。

网友:
顶下;一代控图和固件还有吗/

网友:
看好哈哈可以的

网友:
还有一代的文件吗

楼主:
我自制了简易遥控器,进行了一些改进。

1重新调整元件布局,摇杆位置往上移动,方便操作,修改程序的接口定义。
2增加了简单的混控功能。
3外接了两个小电位器,实现简单的微调功能,还可以实现超级简单的教练功能。
4增加了简单的跳频程序,增加可靠性。
5改变接收机程序,实现了无线模拟器功能。
6准备增加电量指示。
7准备增加计时器功能。

网友:
是的,是的。

楼主:
下面是我最近做的三通道遥控器。
遥控器耗电很少,可以使用1S小电池。我准备增加下面2个功能。
通过指示灯闪烁指示电量,闪烁周期2秒,占空比越大,表示电量越多。
指示灯不亮时电压大约为3.5V表示电量为0,亮0.5秒时电压大约为3.7V表示电量为25,
亮1秒时电压大约为3.8V表示电量为50,亮1.5秒时电压大约为3.9V表示电量为75,
亮2秒时电压大约为4.2V表示电量为100。
如果油门大于一定值持续几秒钟启动计时器,蜂鸣器每分钟提醒一次,短音表示1,长音表示5。
20分钟后重新开始,油门关闭30秒后停止计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最近做的三通道遥控器。
遥控器耗电很少,可以使用1S小电池。我准备增加下面2个功能。
通过指示灯 ...

现在进度怎么样

楼主:
我初学单片机,想做一个简单实用的遥控器,这是我的制作过程http://bbs.mx3g.com/thread-486681-1-1.html
我现在正在试验简单的计时器功能,初次编程,有很多错误,还需要改进,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8-11-16):
谢谢这个真好一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