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6轴推油2个电机不转问题

楼主(2016-10-19):
请教大神们  上电电机都滴滴正常响了  然后正常解锁推油  1234轴都转 5 6轴还在滴滴响  所有校准都做了  油门行程校准也做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线接对了没有

网友:
难道是电池需要充电,测下电压

网友:
设置对了没?不会设置的4轴吧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固件刷错了

网友:
解锁后电机仍然响,有一定间隔的说明没有信号,比较急促的说明油门行程没有校准。后者直接校准就可以了,前者的话,能想到两种可能,排除法排除吧:
1. 固件刷错了,或者模式选择错了,首先检查这个,这个不对其它检查也没有意义了
2. 5、6两个电机接线错了,口选错了或者插反了等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解答  是我的固件没刷到6轴  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
说一下配置吧

网友:
固件刷错了。。。楼主应该是apm飞控吧 ,错刷成4轴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果然是固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