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遥控器教练线能做吗

楼主(2016-10-20):
今天看到两个人拿着遥控器 中间连了一根线 后来知道那是教练线 用的是MC 6B的遥控器 那个教练线是怎么回事 有高手能说说吗  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我查了网上好像也没卖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做不划算,直接买,就是学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不划算,直接买,就是学习用的!

关键是没见有卖的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
找到同孔看看线性,再做

网友B:
mc6 不行吧  没那功能吧,那得是同品牌同型号,可以买个教练器不限制控品牌,是把俩接收机合并一个输出的,也就是飞机上有俩接收

网友C:
路过帮顶  不懂mc6的套路

网友:
教练线就是一条音频线,练模拟器用的那玩意儿,而且是要同品牌的才能连,还有一种是放在飞机上的,连接着两个接收机,不受品牌的限制。顺便一问MC6还有教练功能?

网友:
有那个转换器卖,各种遥控都可以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网上好像也没卖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懂,帮顶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  不懂mc6的套路

不懂,帮顶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6 不行吧  没那功能吧,那得是同品牌同型号,可以买个教练器不限制控品牌,是把俩接收机合并一个输出的, ...

不懂,帮顶了哈哈哈哈

网友:
教练线就是一般的模拟器线 要实现教练功能  要有两台遥控器 一台主控(主控要支持教练模式)和一台副控  用模拟器的线把两台遥控器的PPM接口连接起来  主控设置教练模式 副控设置为PPM输出模式 主控上有一个开关可以切换是主控操控还是副控操控飞机

网友:
可以吧,试试喽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2017-02-27):
教练连接线,在义乌航模批发商有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