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啥我的乐迪pix,无法通过自检

楼主(2016-10-20):
存在的问题,首先固件没问题,接电以后无法通过自检,但是我用电脑mp链接,就能通过自检。不连接mp单独供电无法通过自检,电流计也用了不行,充电宝供电也不行。只有打开mp,然后链接电脑供电才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求解答。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好像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检查罗盘 GPS 遥控器  连接线    校准遥控器  把能校准的都再校准一边  还是不行就返厂。。。。

网友:
无法通过自检是什么现象?

网友A:
换个pix吧,乐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pix吧,乐迪正常

我先说我的就是乐迪!

网友:
返厂维修

网友B:
有没有插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插TF卡?

感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