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机同归已经了大家来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6-10-20):
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在论坛团购了omnibus飞控+4颗bumpbee电调,电机是郎宇2205 2500KV
之前用3s飞过几次都没事因为我有的3S电池C数不够,所以前几天换4S。电池回来的时候还试了一下不过一推油门飞机就蹦起来了1%的油门都起来(完全懵逼中现在还不知道该调哪里),然后晚上校准了一下油门行程,然后插上电准备试飞的时候一推油门一号电机就象征性的动了一下就BOOM一下电调和电机一起同归尽了。。。。
大家来帮我分析分析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A:
不会存在一推油门就烧,除非是电机线断路,导致堵转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网友B:
你这焊工感人啊。。。。确定没有焊短路吗?电调焊盘很小 稍不注意就会短路的。。。。 我也是用的朗宇2205电机绿色的 2300KV好用些 2500的发热有点厉害 我发到厂家售后很好 二话不说就给我换新了 还是按我要求从2500换到的2300的 2300发热小多了 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焊工感人啊。。。。确定没有焊短路吗?电调焊盘很小 稍不注意就会短路的。。。。 我也是用的朗宇2205电 ...

应该没有吧之前有飞过几次

网友C:
遥控和接收机没同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和接收机没同归?

就坏了这俩....
已经够惨了。。。。

网友:
焊的虽然不够漂亮,但是很结实。再加上以前可以飞,。基本可以排除虚焊和短路了。

网友:
你确定支持4s吗

网友:
行程问题

网友:
油门行程有点问题

网友:
没看出啥毛病,在这过程中,楼主是否有重新安装电机,或者别的调试,如果只是换电池的操作,不应该会烧,就算烧也不至于一推油门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的..

短路面大

网友E:
真是敬业,还专门打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存在一推油门就烧,除非是电机线断路,导致堵转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呃~不好意思本来是想设置你最佳的,但是没设置过设成楼下了,感谢你的建议,我检查了一下电机确实有螺丝顶过的痕迹,可能固定螺丝过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敬业,还专门打光了

房间里灯光太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