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蚁飞塔】精工产品说明

楼主(2016-10-20):
黑蚁飞塔FlyTower 的优点:
1.高度集成四合一大功率电调,改良稳定版F3飞控,600MW高性能图传+OSD,体积小,重量轻,布线少,组装迅速,方便用户DIY。在专业穿越机上,为了达到更快的速度,机器就必须做到大桨,小机架(风阻小),轻重量。而小机架所面临的痛点就是线太多,布不下,而且也不美观。我们的塔式设备可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减重量也是所有飞行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尤其是穿越机上),少布线可以让飞行器更轻,飞行速度以及飞行时间会有所提升。
2.SP Racing F3飞控:加上Cleanflight的固件,有非常稳的手动模式,目前绝大多数穿越机都用它,用户可选择更多固件版本,如:BetaFlight,RaceFlight 等固件。
https://github.com/rs2k/raceflight
3,采用四合一BLHeli程序的电调,支持2-6S电池4*30A(目前使用的是4S电调,6S是未来的必须用到的),输出频率达到18KHZ,响应更加迅速。
电调线和电源线连接如图:
注意:四个电机的转向(改变电机转向只需要任意交换两根电机线的顺序即可),电机桨座的螺纹的方向(一般来说左上角都是CW电机,右上为CWW电机,)(如图)
飞控链接接收机分别如下图:
1、PWM 连接 Frsky X8R 为例
2、S-BUS 连接 Frsky X8R 为例
3、S-BUS 连接 乐迪 R9DS 为例
4、PPM连接乐迪R6D为例
5、DSM2 连接市面常规DSM 2 接收机
图传板与摄像头的连接线
1、1.25-3P  ====1.25-3P  RunCam 700线为例
2、1.25-3P  ====1.25-3P  AOMWAY 700线为例
3、1.25-3P  ====1.25-3P  蓝天 700线为例
4、1.25-3P  ====1.25-3P  FOXEER 700线为例
因为FOXEER摄像头的输出孔为4线 ,连接线为3线 ,所以特别注意需要靠右插如留OSD引脚悬空  如上图所示
5. 1.25-3P  ====1.5-3P  无壳 700线为例(此款不推荐)
特备提醒:请仔细对照自己的摄像头,插接端口的时候注意线序(市面上大部分的摄像头都兼容,并且我们配备了不同的连接线满足您的需求)

网友(2017-06-03):
EXUAV(黑蚁穿越)三周年庆 黑蚁飞塔团购进行时

参与时间:6月2日22:00开始,(旺旺无人值守,请静默下单即可,团购活动两三天内不定时结束)免运费,预售部分产品,团购结束一周内发货,现货拍下第二天发货!

下单地址(黑蚁官方店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9343134686

黑蚁飞塔F3(标配是30A,团购免费升级到40A DSHOT电调):零售价599元,优惠100元,免费升级到40A,团购价499元
黑蚁飞塔F4(标配40A DSHOT电调):零售价799元,优惠200元,团购价:599元

网友(2017-04-15):
这个飞塔确实不错。

楼主(2016-10-20):
飞控设置说明
1,遥控器 S.BUS   DSM2 接收机和 OSD 功能端口设置如下图
UART2 为OSD  所用的端口 ,UART3 为遥控器S.BUS DSM2 接收机功能端口

图传设置说明
图传按键开关说明:
1.通电默认记住上一次断电时候的设置参数;
2.短按K1, CH1-CH8所在的组,当前通道灯慢闪1HZ短按一下跳到下一个CH。例如当前状态为CH1,短按K1,CH1闪。再短按K1,跳到CH2闪,继续短按K1,CH3闪。此过程做CH1-CH8 的循环动作(4个CH 灯表示8个CH通道,详细表述如下表)。选定CH 通道,长按K1两秒,选定当前通道,退出设置模式。
3.长按2秒K1, A-E 所在的频段组慢闪1HZ, 短按一下K1,跳到下一组。例如,当前工作状态为A组CH1 状态。长按K1两秒 A 慢闪1HZ,再短按K1,跳到B 慢闪1HZ。次过程同上。做A-E 轮询,此处注意:(A-B-C-D 后要表示E频段,A-E 4个灯全亮)。同样,再次长按2秒 K1 退出设定状态。
详细频段频率表如下表描述。

楼主:
自己 做个板凳啊啊啊

网友:
够仔细的,

网友:
在完美的东西也有缺点,我们想听缺点是啥

网友:
刷bf的时候选哪个版本?

网友:
不错。价格在哪?

网友:
好帖子,够详细,连接线的图片也全,就是没有最后装好机器的样子呢?

网友:
好用憋坏了就好

网友:
不错,就是价格略贵。

网友:
能分开卖就好了。。。

网友A:
6层12OZ 的意思是每一层2OZ吧,。 板子做工很不错,MOS是AON7418,MCU 是silabs f396 ,半桥驱动看着是6288(不确定),电容用的是TDK 1206 100UF 10V 的,TDK余量大可以承受20几V,但是这样超压使用稳定性还是令人堪忧(我测试过50个tdk1206 100uf 10v电容,在加压30v,35,40v时有其中几个就击穿短路了) ,只是一味的追求大容量的做法并不可取。 LED /BB响接口没有5V,不方便接灯。电调板焊盘间距非常小,对新手考验挺大(送的电源线也太粗了,板子间隙这么小根本不适合用这个粗的线),4s图像波纹控制非常好,大部分油门都没有一点波纹,但是奇怪的是最大油门保持6秒后图像开始出线大量黑色条状波纹(有可能是震动原因地线碰到铝柱)用的是2205 2300kv。MOS管到电机的layout走线很细又有弯折,对标30A持续电流表示严重怀疑,独立电调加宽走线的都只标个20A吧(比如DYS XM20A),四合一电调在飞控底下,比在螺旋浆底下的独立电调散热效果要差很多,标30a是有点夸张了(在这个虚标时代,实测性能更重要,不必纠结标称的电流)。然后看了一下AON7418的数据手册,耐压30V。。。还没见过别的厂家用AON7418敢标6S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接一个电机6S运行时用示波器测量波纹,在电机刹车时电压有超过35V的波纹,还是超过7418的规定最高电压,感觉很容易烧MOS(不要说美国的芯片余量大,数据标30V,余量是必须留的,6S 的电调一般会用到50V的MOS,可以参考好盈)后面测试真的烧了,接4个COBRA 2208电机2000kv ,飞起来反复几次推油门就冒烟了。。。 。

总结:PCB做工没的说,非常好,贴片质量也非常oK,物料也是用堆料的形式来做,都很好(很贵),但是感觉有些地方该用的没有用在点子上。飞机组装非常简单,铝柱结构还有优化空间,电调焊盘对于新手来说确实是不好焊,一般用不要太暴力还是很不错的(220机架,2205电机 5寸3叶 的主流配置还是能爽玩的),比赛的话还是算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比赛很多都要求25mw图传),不建议大家上6S玩,图传只有600mw(频谱仪实测为26.5dBm,600mW功率应该是在27dBm以上才合格,不过就算不合格也不太担心距离问题,功率已经是很大了,模块非常热,超过100度,36*36这么大的体积能把热量做到100度应该是阻抗没有匹配好吧), 不能多人愉快的飞行。电调是BL 14.6有点过时(可能是开发这款产品用时比较久,板子上可以看出设计者还是很用心的),现在都BLS时代了。  上面是我自己的测试数据,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不足的地方设计者可以参考优化。

网友:
这个在哪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层12OZ 的意思是每一层2OZ吧,。 板子做工很不错,MOS是AON7418,MCU 是silabs f396 ,半桥驱动看着是6288 ...

一款完美的产品需要时间来完善 ,谢谢你非常优秀的建议 ,我们将不断的优化并完善这个产品 ,不会让用户失望的。欢迎大家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将帮助我们把产品做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层12OZ 的意思是每一层2OZ吧,。 板子做工很不错,MOS是AON7418,MCU 是silabs f396 ,半桥驱动看着是6288 ...

评价很到位,都是技术人才!

网友:
东西确实不错

网友:
我更正一下,确实是可以支持到6s,是我的电机烧了导致电调也烧了。。。不过没测试6s暴力飞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