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距长了好不好?

楼主(2016-10-21):
如图 我原来的是s500, 感觉不够拉风,恰巧炸鸡摔断一根管子,索性买了4根25长的管子,装上去果然拉风不少!!我就想问还用不用调参 稳定性比原来会不会好点

网友:
稳不稳飞了才知道,两者pid肯定不会一样

网友:
理论上轴距越大越稳,当然这也是相对的,必须桨和电机匹配整机起飞重量,不能小马拉大车,同配置不同轴距一般飞控默认参数只要平衡好也能稳定,当然自动调参是最稳的调好后。不过用了这么多,各种轴距其实默认参数飞也够了,一前还调参,现在基本默认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