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改过伟力q282的5.8g一体接收屏吗

楼主(2016-10-21):
伟力q282的接收屏是5.8g的,虽然是4.3寸的,但做工不错,还有折叠避光罩。但频道是固定的,想改成可调频的

网友:
这个真没有啊呵呵

网友:
先拆开上电路

网友:
那个室内飞穿越好不好飞,图像好不好,上个图看下

楼主:
没人懂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直接在模块上焊了个3p拨码开关,实现了8频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直接在模块上焊了个3p拨码开关,实现了8频切换。

怎么改的发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的发出来吧

模块上直接焊上

网友(2017-02-13):
我也有一个是伟力v686的!显示屏烧了,有个接收机也不知道好的坏的,我准备加一个视频采集卡看能不能用!就是傻傻不知道这个5.8g图传接收模块的脚的定义!

网友(2021-01-18):
你好,请问3p开关如何接线,能否拍个照解答下,谢谢!

网友(2021-05-19):
stc15单片机能搞定你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