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穿越

楼主(2016-10-21):
看着大家装了空心杯穿越,手上刚好有d7e手痒痒,就跟着装,装好调试了不知道多少次,一次校准不小心点了恢复初始,然后里面一项关于电压的忘记关了之后,一直飞不起,离地10cm,找了各种问题最后弄好了,最近的续航时间和能力又下降了,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问会不会是电池寿命的问题,每次下来电池都烫到差不多50℃,容量也一直下降。求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放了?

能充电能充进去的,飞了之后就回压3.3V不会过放,不过可能放电不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充电能充进去的,飞了之后就回压3.3V不会过放,不过可能放电不够了

回压才3.3还不过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压才3.3还不过放啊。。。

锂电不能低于2.8V

网友B:
一般低于3.6伏就危险了,应该是电池放电不足了。

网友C:
放电倍率会不会太小

网友D:
据描述“”电池都烫到差不多50℃“”,照理说1S做不来暴力飞的呀,这个温度是不是有点高了?据此初步怀疑电池过放了,可以用3位万能表再测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倍率会不会太小

放电倍率20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低于3.6伏就危险了,应该是电池放电不足了。

电池呼吸效应大,设置3.6的话,起来没半分钟可能就到3.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描述“”电池都烫到差不多50℃“”,照理说1S做不来暴力飞的呀,这个温度是不是有点高了?据此初步怀疑电 ...

就是次次下来都烫手,用万能表量了之后电压又回升,按照电池500mah计算,可以飞5分钟左右,其实都没有→_→小容量电池大电流放电伤不起

网友E:
过放了导致内阻变大然后放电不出导致电池发热厉害 施主换电池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次次下来都烫手,用万能表量了之后电压又回升,按照电池500mah计算,可以飞5分钟左右,其实都没有→_ ...

1s不能太暴力,想暴力就2S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放了导致内阻变大然后放电不出导致电池发热厉害 施主换电池吧

从一开始就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不能太暴力,想暴力就2S

家里飞不用太暴力

网友F:
飞过f3的都会知道,一旦初始化后,最佳的pid会变默认。之后会各马达会在大油门下因飞控过调而疯狂抖动方式修正,即浪费电又减寿命,还都是大电流工作。所以以上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过f3的都会知道,一旦初始化后,最佳的pid会变默认。之后会各马达会在大油门下因飞控过调而疯狂抖动方式 ...

我有一个开关可以开启Air mode可以让低油门更加稳定啊,之前没初始化之前就是会抖动,一点都不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开关可以开启Air mode可以让低油门更加稳定啊,之前没初始化之前就是会抖动,一点都不稳

建议你看看调整pid的相关文章,那是你操作的灵魂设置。必须调试得当后飞行才是最佳状态和效率。否则就是带病工作也能飞行,只不过那个系统是短板就找被搞死

网友:
这小穿越太好了我一直想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看看调整pid的相关文章,那是你操作的灵魂设置。必须调试得当后飞行才是最佳状态和效率。否则就是 ...

好的,谢谢

网友:
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