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桨怎么校平衡?

楼主(2016-10-21):
如题,新手求教各位师兄!谢谢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买DJI或者TM的,不用调就很好,别的都不行。

网友A:
不能,直接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买好的

大疆原装几十一对,让人怎么玩?原装好的又如何知道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原装几十一对,让人怎么玩?原装好的又如何知道是好的???

这个又不是消耗品  买一套可以用挺久的

网友:
dji的桨炸弯了掰回来就行了 ,继续飞,屡试不爽,质量棒棒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原装几十一对,让人怎么玩?原装好的又如何知道是好的???

是个凑合点的桨不得几十块钱?完400一对桨的人也不一定是土豪

网友:
这是个问题。。。。

网友:
自锁的桨一般不用校平衡的 ,因为加上桨帽不一定什么情况的,当然非要校准 可以拆下桨帽试一下的。

网友:
自紧桨的制作对模具精度要求高,所以市面上好一点的自紧桨比普通桨贵一些。静平衡你做了也没用,动平衡的调试没有条件的话很难做好。如果你觉得自紧桨贵的话也可以选择用螺母和正反桨。不过说实话,自紧桨真的方便得多

网友B:
市面不是有桨平衡器卖吗?装上就可以看到桨平衡不平衡了。
网上有教怎么做桨平衡的,在轻的一端点一点点(一定要少)502(干的快),抹平,一点点试,基本可以做到一支桨两边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不是有桨平衡器卖吗?装上就可以看到桨平衡不平衡了。
网上有教怎么做桨平衡的,在轻的一端点一点点( ...

自锁桨啊兄台

网友:
有些自锁是头、桨分开的。。。
我有台致导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