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不能刷固件

楼主(2016-10-21):
F3 EVO 短接BOOTING 点短接并插上USB,红灯常亮状态也是正确的。
而且也安装好了驱动
设备管理器那里也是现实了驱动。
但为什么不显示DFU口,而且总是提示Failed to open serial port。
有高手请指点。
电脑系统是win7  64为的。
CF 版本是1.2.2

网友:
重启电脑,在按住boot插

网友:
泡泡有直播可以在线解答

网友:
看看泡泡教程吧

网友:
是不是模型库处理的那个evo版本?

网友:
f3刷CF不用boot 你试下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驱动装好没啊?你装的是刷固件前的工具

楼主:
现在可以了。但安装和卸载了好多驱动。包括教程里的。还有其他一些。但所有驱动全部下载后,直接短接booting点插入usb后,自己就装好驱动可以了。现在还没有搞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总之,目前问题是解决了。原因还要另找。但有一点是,教程里面的可以接6个电机的和一般接4个电机的飞控应该是不同的驱动。接6个电机的可以不用booting短接也可以刷固件,但接4个电机的F3 EVO要刷机还是要短接booting才可以刷机。感谢各位的回答。等找到原因了再与大家共享。

网友:
路过帮顶,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还好还好

网友:
波特率换成254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