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采集卡的接脚

楼主(2016-10-21):
这是某款免驱视频采集卡,请问它的输入的八只脚怎么接?

网友A:
左边第一个是视频信号,左边第二是地线,右边第二三是音频,右边第一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第一个是视频信号,左边第二是地线,右边第二三是音频,右边第一是地线 ...

从来不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第一个是视频信号,左边第二是地线,右边第二三是音频,右边第一是地线 ...

哦哦,这样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第一个是视频信号,左边第二是地线,右边第二三是音频,右边第一是地线 ...

可是我左边第一,第二脚之间电阻为0,是不是坏了?

网友:
每家不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左边第一,第二脚之间电阻为0,是不是坏了?

不是

网友C:
左起1视频2视频屏蔽345s端子67音频8音频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起1视频2视频屏蔽345s端子67音频8音频屏蔽

嗯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起1视频2视频屏蔽345s端子67音频8音频屏蔽

1,2脚之间电阻为0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2脚之间电阻为0正常吗?

你反向试试屏蔽和视频短接会没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第一个是视频信号,左边第二是地线,右边第二三是音频,右边第一是地线 ...

谢谢,测试了一下,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起1视频2视频屏蔽345s端子67音频8音频屏蔽

视频的成功了,请问345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视频的成功了,请问345是什么呢?

345是s端子的视频亮度,视频色度,公共屏蔽(4和5不确定)

网友D:
跟我的挺像的!我也是前几天刚改装完成,我的是左2是视频右2是音频然后随便找个地线接上一共3天线搞定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5是s端子的视频亮度,视频色度,公共屏蔽(4和5不确定)

哦哦,那看来345也不怎么用得上的

网友(2016-11-21):
其实你可以看之前那个接头线的

网友(2017-07-02):
听说一直回复一直回复一直回复就可以的牛币牛币,但是牛币不知道可以干嘛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挺像的!我也是前几天刚改装完成,我的是左2是视频右2是音频然后随便找个地线接上一共3天线搞定

请问地线是随意接个负极5v
进去就可以么?我把黄色视频输入插头剥开是两根线,红白,这个应该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