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转

楼主(2016-10-22):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正转电机停转

楼主:
没有装桨

网友A:
检查电机电调

网友A:
看看通道有没有错误

网友B:
我的也是不协调,有时三个都慢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协调,有时三个都慢转

我的是三号电机启动时比其他三个慢一点,但是打摇杆时电机会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通道有没有错误

好的,我去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电调

电机电调怎么检查

网友A:
交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位置

电机只有正转的会停转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C:
跳过飞控,重新校正油门行程

网友:
吓我一跳  第一张图我以为要踩碎呢

楼主:
两个图片发错了以为是视频呢
这是没装桨的视频
这个是装桨的视频

楼主:
这是没装桨的视频
这个是装桨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过飞控,重新校正油门行程

好的,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起来看看

嗯嗯,试试去

网友:
装浆的视频视频后几帧右下角电机掉了什么东西出来?ZIDAN头?

网友:
电机停转,原因很多,多思考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或是焊锡的质量不好,都会引起接触不良。这是新手经常犯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或是焊锡的质量不好,都会引起接触不良。这是新手经常犯的错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