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画面

楼主(2016-10-22):
山狗自动白平衡   录了十几分钟 开始变红 过几分钟又正常 有相同遭遇的人么

网友A:
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山狗(凡是非gopro的都自称山狗)?我用过SupTig高清,摔了,现在用的是SJCAM M10,质量一直稳定。

网友:
不知道顶一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山狗(凡是非gopro的都自称山狗)?我用过SupTig高清,摔了 ...

suptig的山沟颜色比较正,就是价格稍贵

网友:
山狗就这样,偏红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山狗(凡是非gopro的都自称山狗)?我用过SupTig高清,摔了 ...

sjcam10的效果如何 一直纠结 穿越机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jcam10的效果如何 一直纠结 穿越机上用

我用在固定翼上 效果不错!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