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飞控供电方式的疑虑!

楼主(2016-10-22):
本人新手一个,自己组装四周,飞控是APm2.8的,电调是从固定翼上好盈乐天30A带bec输出的,看了泡泡老师讲的apm四种供电方式,想问一下我用电调供电,是四个带BEC的电调原封不动直接插上去,还是只用其中一个供电把另外三个电调的正极线调掉?新手怕烧了电调,求解,多谢!

网友:
只用一个,另外三个红线剪掉,或拨掉。

网友:
APM还是ubec单独供电比较妥当

网友:
用其中一个就行了

网友:
想偷懒的话,就全接上,反正四个中,只有一个电压最高的给主控供电,没事的。

网友:
只用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6-12-15):
全接上也没事,我就是全街上的